[电源] 48V降压输出24V

楼主(2016-06-23):
输入电压为48V,需要驱动一个24V 散热风扇和接触器、电磁阀,使用开关电源成本太高,想使用一个降压斩波,单片机PWM控制,包括使能,温度检测等功能,不知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A:
用LM2576,成本低

网友B:
LM2576最高输入电压是40V啊,LM2576HV最高输入电压60V

网友C:
不建议单片机, 算法还是比较复杂的,不容易搞定

网友D:
XL7036.高电压耐压到90v,大电流2以上,开关频率150khz,输出可调

网友E:
DCDC还是ACDC?

网友E:
LM2576不能输入48?

对。LM2576不能输入48V。

网友F:
单片机加驱动管的成本能做得比开关电源还低?

网友G:
散热风扇和接触器、电磁阀,
这些器件的电压范围都很宽,没准48v就行。。。

或者按48v选择这些器件。

网友H:
串电阻或者用48v的风扇和接触器,后者优先考虑!单片机电源用lm5010之类芯片吧。

网友I: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是要首先考虑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