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335 FLASH烧录的问题

楼主(2016-06-23):
之前用的是研旭的开发板,有的它家的28335.cmd文件,我自己画了一个28335的最小系统,焊好后测试,例程可以下到ram里运行,但是不能下到flash(cmd文件我不是很会看),不知道是不是cmd文件的问题,新的28335片子的cmd文件有什么区别吗,大家有往新的片子烧录的cmd文件吗,或者指导下怎么改

网友A:
使用flash 的cmd文件时,编译有没有错误?

网友B:
查看代码与Flash中的是否一致就可以看出来是否少些成功

网友C:
好好理解一下CMD文件,有助于以后的开发学习

网友D:
使用flash.cmd   如果编译没有问题    那就应该没问题
至少可以下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