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制作一个无线音视频传输装置

楼主(2016-06-23):
想用stm32单片机 加上无线收发模块 ,摄像头和pc,实现图像和视频的实时传输,
其中不知道如何用单片机控制无线收发模块和摄像头,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实现
相关的资料哪里有

网友A:
需要上位机。。。
把摄像头传给单片机的像素点,用无线模块发送到主机,主机在给显示器显示。。。。如果是两个单片机还好做点,,

网友B:
首先你需要采集摄像头的图像数据,然后传给无线模块发送出去,数据量不是一般的大,对数据处理和传输都有很高的要求,stm32采集可以通过usb接口,之后你还需要把图像压缩下,这个stm32表示压力山大,建议换个主频高点的

网友C:
这个可能得用arm或者dsp了,因为数据量太大

网友D:
买个带WIFI的摄像头参考下好了

网友E:
去找单芯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