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控制TTP229B。。。内附所有能找得到的TP229B的资料

楼主(2016-06-23):
上网买了一个触摸电容式的矩阵键盘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看样子是用I2C通讯的  但是仍然不知道如何下手。。很多引脚说明和模式都看不太懂   50分是我现在的最多的分了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这个文件只是介绍TTP229这个芯片的,有多种通讯方式可以选择。具体你的模块用的哪种通讯方式,还要看模块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学习用这个模块?或者有什么书上会介绍到相关知识的?
模块是长这个样子的 ...

先找卖家要个电路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卖家要个电路原理图吧

电路原理图有的(有且仅有,之前我传两个文件的  不知道后来只显示第一个)     我刚刚重新上传在主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