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纠结啊!为了防止 出错 是否不用unsigned

楼主(2016-06-23):
为了防止 出错 是否因该不用unsigned

全部用singed  超过了32768  用  signed long

网友A: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网友B:
为了防止出错不应该用变量
应该用函数式编程
全部数据结构都用函数来表达

网友A:
不同的 CPU, 不同的编译器, int 的宽度不同, 可以是16位, 32位, 甚至是64位, 因此溢出范围不同。long 在不同的编译器下, 可能与 int 等宽, 也可能比 int 大一圈。

因此, 你的问题表述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 CPU, 不同的编译器, int 的宽度不同, 可以是16位, 32位, 甚至是64位, 因此溢出范围不同。long  ...

我写漏了补充下

为了防止 出错 是否因该不用unsigned

全部用singed short 超过了32768  用  signed long

网友C:
比如要定义一个变量值可能会到128-255之间时,那就要用到16位而不能用8位这是很大的问题

楼主:
但是如果要进行一些运算 还有一些 比较的时候  容易犯错

unsigned short i
if(i<0)//比如这个时候!

楼主:
04.int main()
05.{
06.    int a = -1;
07.    unsigned int b = 1;
08.
09.    if(a > b)
10.        printf("a > b, a = %d, b = %u\n", a, b);
11.    else
12.        printf("a <= b, a = %d, b = %u\n", a, b);
13.    exit(0);
14.}

还有这个时候

楼主:
还有 这个时候

01.float sum_elements(float a[], unsigned length)
02.{
03.    int i = 0;
04.    float sum = 0;
05.    for(i = 0; i <= length -1; ++i)
06.        sum += a[i];
07.    return sum;
08.}

楼主:
使用unsigned,有时候看起来OK,有时候在的运算 产生非直观的错误,还难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防止出错不应该用变量
应该用函数式编程
全部数据结构都用函数来表达 ...

会降低效率吗?

网友D:
为了避免手机容易死机,应该禁止卖安卓系统的手机,只允许iphone,因为相对不容易死机。。。。

禁止了unsigned,你能保证程序不出错了?实际上,我觉得大部分的程序出错是在逻辑处理上,计算的错误相对要少得多。
当然,如果你用的是32位或64位的MCU,那全部变量最少都要用long,没问题。可是,8位机呢?别跟我所8位机要被淘汰了。

网友:
unsigned 还是蛮常用的

网友E:
为了防止出车祸,是不是应该不出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要进行一些运算 还有一些 比较的时候  容易犯错

unsigned short i

为何要犯这种错误? 既然定义为 unsigned, 肯定有一定的作为 unsigned的 原因, 那么为什么还要当作 signed 去处理呢?
if(i<0) 有些编译器会给出警告, 对于这种错误一定要纠正, 而不是遮掩。

网友F:
单片机  我相信大家更喜欢用个类型宏定义头文件指定u8.  u16之类  用c原始类型有时候会搞晕移植的人   没办法  单片机不比人家码农统一用x86环境 人家各种编译器都一致了

网友F:
很不习惯看到单片机里面用原始类型

网友G:
相反我有个程序中用不到负值,
所有变量都用unsigned定义

网友F:
专一的搞arm的也不会考虑这种问题   杂七杂八的单片机搞的才会遇到

网友H:
99%的情况下都是用unsigned  。只有1%的情况才用 有符号的。  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正的啊。

网友I:
1 有符号和无符号相比,无符号和负数相比, 这是代码设计人的问题,连是正的还是负的都分不清。
2 如果通篇都是signed long,就一个地方是32768之内的unsigned long,这时候涉及加减乘除的函数库链接进来,确实会有效率不划算,可以权衡一下,但是要加注释。
3 无符号运算肯定比有符号运算简单。
4 对于int为什么不是U8 uint16,C语言为什么定义这个随着cpu的寄存器宽带会变化, 是为了考虑效率。包括c语言里面的整形提升、默认整形等等。比如 unsigned i; register i; static i; int main(); float f=3*4/5; ... ...

网友J:
俺的代码中
能用uint8_t 解决的就不用uint16_t
能用uint16_t解决的就不用uint32_t
决大多数变量定义都是用uint8_t或uint16_t
全局变量大部分是uint16_t
全局缓冲区要么是char类型的字符串,要么就是uint8_t或uint16_t数组;

只有有限的几个变量(有必要)才用int16_t 或int32_t或double
能用uint16_t 或uint32_t解决的就不用double
int这种通用符号是绝对禁止的

网友C:
看来楼主是土豪,RAM和ROM可以随便浪费,要是使用只有几百个字节的ROM和几十个字节RAM的单片机看你怎么搞?严重同意楼上的 有时是一个位一个位的去压缩空间

网友K:
不明白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