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 与 MOSFET 的区别

楼主(2016-06-23):
JFET 与 MOSFET 的区别

网友A:
把上图中的箭头看作二极管符号:箭尖N型半导体,相反为P型。这样**N沟道、P沟道MOS管就容易了。

记住N、P沟道;增强、耗散MOS的Vgs与Id的关系。增强型一般有寄生二极管;耗散型MOS管无寄生二极管。

此二图足以。

网友B:
介绍两种器件的分类,结构,参数等,没有比较不同。
看着像学生总结的。

网友B:
两者最基本的区别是一个控制耗尽层电容,一个是控制氧化层电容,来控制导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