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是 半双工工作方式 ?

楼主(2016-06-24):
请教:RS-485 是 半双工工作方式 ,对吗?

谢谢 !

网友A:
2根铜线,基带传输,就一个通道的485不半双工?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根铜线,基带传输,就一个通道的485不半双工?咋整?

谢谢前辈指点 !
如下图,看到资料说可以全双工,还以为双绞线可以实现全双工呢

楼主:
谢谢版主 !

RS-232C是全双工,RS-485的速度比232快,怎么还是半双工呀 ?不理解,还请大侠指点 !
恩,想起来了,RS485的波特率比232高多了,所以,即使是半双工,也比全双工的232快,是这样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

RS-232C是全双工,RS-485的速度比232快,怎么还是半双工呀 ?不理解,还请大侠指点 !

你听谁说的485比232速度快啊?
485的优势是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

当然了,你用115200波特率的485和9600波特率的232比肯定要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

RS-232C是全双工,RS-485的速度比232快,怎么还是半双工呀 ?不理解,还请大侠指点 !

全双工要用两组双绞线

网友A:
全双工RS485网络。构成点(主站)对多点通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听谁说的485比232速度快啊?
485的优势是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

谢谢版主!

如下图,我是从资料看到的,可能是我的理解有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双工RS485网络。构成点(主站)对多点通信方式。

谢谢前辈的耐心指点!

网友A:
RS485差分信号可以把波特率做得很高,比如 1~2 Mbps。远高于RS-232传输波特率。即使半双工的485也可以比232的传输速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485差分信号可以把波特率做得很高,比如 1~2 Mbps。远高于RS-232传输波特率。即使半双工的485也可以比232 ...

谢谢前辈,本人也是如此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你有用传输中的单工双工和同步异步

原文对同步、异步的解释不对。

同步:有时钟的传输。如:SPI、I2C、LAN,等

异步:无时钟的传输。如:RS232、RS485、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文对同步、异步的解释不对。

同步:有时钟的传输。如:SPI、I2C、LAN,等

谢谢,我竟无言以对

时钟应该是泛指,不仅指时钟线

网友D:
半双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竟无言以对

时钟应该是泛指,不仅指时钟线

所谓同步、异步,
其实都必须有时钟,只是一个显现(有SCK信号线),一个隐含而已。

时钟包括两个信息,频率和相位;(占空比是另外的事)
异步方式下必须通过其他渠道来传递时钟信息。
比如普通串行通信,
靠约定波特率实现频率的同步,二者波特率必须相同;
靠信号线的下降沿来指示时钟的相位,即所谓起始位。
所以,串行通信的RXD、TXD在平时必须保持为高电平。

网友F:
232是3线制,一根发,一根収,一根公共地,收、发可以同时进行,抗干扰差些
485是3线,2根差分数据线,一根保护地线,其中任何一根数据线和保护地线之间电平不超过7v,差分数据线任何一个时刻只能单方向传输数据,所以是半双工,抗干扰能力要比232强的多
有人经常把485的保护地省掉,不推荐这样使用

网友G:
一般情况下都是半双工的,这是由485的应答机制相适应的。在有一些应用中,全双工的485主要是解决传输距离问题,将单端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所谓同步、异步,
其实都必须有时钟,只是一个显现(有SCK信号线),一个隐含而已。

谢谢前辈指点

开始我是以是否有同步时钟线来分别同步异步的,

后来发现不对,比如有种单线同步方式,

其实是把同步时钟内嵌到数据中实现同步

就字面而言,同步,及步调一致,同步时钟只是实现同步的一种方式,

那么是否有一种其他的同步方式存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辈指点,

开始我是以是否有同步时钟线来分别同步异步的,

知道这种“自同步”的方式,但没有接触过。
好像是从数据里提取时钟,
是波特率非常高,或者是存在载波的场合。

我想起电视机的原理,行同步、场同步,是和图像信号混在一起的,
没有这些同步,图像就会混乱。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大侠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知道这种“自同步”的方式,但没有接触过。
好像是从数据里提取时钟,
是波特率非常高,或者是存在载波的 ...

谢谢前辈,同时也谢谢楼主借楼

另外在软件协议里也有种应答式阻塞的传输是不是也称为同步传输?

与之对应的非阻塞异步传输就是所谓的移动窗口机制,

好像也见到有人把这种机制称为同步/异步传输的。。

这种同步传输如果建立在物理层的异步传输上,

是不是应该叫做基于异步传输的同步协议传输

网友H:
是的 毕业论文用过 很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