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346,CAN

楼主(2016-06-24):
在C28346里面CAN模块时钟也同样是300MHz,跟系统时钟是一样的吗?

楼主:
示波器检测can总线的波形的连接方法:can有两个输出引脚,一个canH,一个canL,怎么和示波器连接才能在示波器上观察到波形呢? 用普通的模拟示波器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检测can总线的波形的连接方法:can有两个输出引脚,一个canH,一个canL,怎么和示波器连接才能在示波 ...

可以吧,普通的示波器就行了

网友B:
你的can的时钟信号怎么配置的

网友B:
根据寄存器的配置来算的吧

楼主:
这个CAN接收发送的波形就算两块板子不连接应该也可以看到波形的吧?我用TI的a_to_b的例子测试,输出端没有信号输出是怎么回事,大家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寄存器的配置来算的吧

因为我在看文档的时候,配置波特率有一个公式,小面写着CAN模块时钟默认为系统时钟频率,我也没有找到哪里有配置CAN时钟的,所以有点疑惑到底系统时钟是不是CAN时钟

网友C: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的CAN呢

网友C:
这个的时钟一般是多少

网友D:
时钟信号怎么配置的

网友E:
CAN模块时钟是使用谁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