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主函数whil循环调用多个函数执行,和直接代码执行,哪个效率高的问题。

楼主(2016-06-2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能把函数封装成宏那样效率就高了,不用再分配一遍内存,直接运行

网友B:
函数封装会提高模块重用性和可读性,当然就要牺牲一些效率,比如压栈、出栈,重载流水线,导致cache和TLB miss等等;如果函数简单、体积小、重用性低,可以直接写到while内部,或者定义为inline,或者像楼上说的封装成宏

网友C:
时间和效率的折中

网友D:
直接代码运行效率更高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