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12V 1.5A的线性稳压芯片用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6-06-24):
(无正文)

网友A:
都不好
发热大
你的输入 电压范围多少?
试试MPS 的 dcdc

网友B:
线性降压的弱点就是效率问题。
如果输入电压比较高,就用DCDC,数字电路没问题;
如果要求低纹波,就串一级线性。

另外,7812和317的可靠性有差别吗?

网友C:
如果输入35以上,用2596-1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