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5W201S系列单片机的内部参考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06-24):
对于STC15W201S系列单片机的内部有ADC及模拟比较器等功率模块,且可以启用相关的“说是不以外部电源电压变化而变化的稳定”的内部参考电压。可是那些资料上却没能查到一个确切的“内部参考电压”的数据,内部参考电压到底是多少?....恳请诸位高手指教。。。。。致谢

网友A:
STC15W201S没有ADC
STC15W系列也没有内部参考电压,以VDD为参考。

网友B:
  可以外接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15W201S有一路模拟比较器,P5.4可以设置连接到内部参考电压,这时P5.4就是普通IO口。
内部参考电压是1.2 ...

谢谢你。。。。。。co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