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FIFO的使用

楼主(2016-06-24):
if(Re[num-1]==0x7e)
{action();}我在使用串口时候,是这样的逻辑,中断内接收,主函数内判断是否接收完毕,然后进入处理函数
然而如果两个指令连发,01 02 03 04 05 06 0 08 7e 01 02 03 04 05 06 0 08 09 7e,就会出错。
FIFO设成7/8,是14字节,就不再出错。
1.默认的FIFO是8字节,这是什么意思?FIFO的深度具体有哪些影响?
2.接收中断为什么进的这么慢?收完第一帧,出了中断,进入action函数都运行了一大半了,第二帧数据还没有读出来,知道action快结束才又进中断读取到第二帧。
照理说不是先进中断么?

网友A:
1、8个字节FIFO缓存就满了,不及时读出就会丢失数据

网友A:
2、第二个问题没看懂,能提供更多的代码或相关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第二个问题没看懂,能提供更多的代码或相关说明吗

代码太长了。。。比如说就是16长度的数据,收完8个,主函数中的处理函数开始处理了,处理程序运行了一大半了,还没有进中断把后8个取出来。处理函数运行到最后几句才去读取,按理说中断的优先级高,不会在主函数里运行这么久而不进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太长了。。。比如说就是16长度的数据,收完8个,主函数中的处理函数开始处理了,处理程序运行了一大 ...

你追踪一下,看看业务逻辑有没有问题。
没看明白你的主函数的处理函数为么还要进中断读数据,看不懂这个逻辑。。
也不知道你这个中断是什么中断,什么时候触发

网友B:
FIFO机制的比较不错的选择,先入先出的。

网友C:
FIFO,中断只负责数据的存入;
while(1)任务内不断判断FIFO缓冲区数据,然后不断解析;
控制要写入与写出的速度

网友D:
中断可能被关闭了,另外程序运行也很快的,FIFO没有引起中断,程序就运行完了,也是可能的

网友E:
如果存储满了就不能在存了。

网友E:
这个是为了能够加快处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追踪一下,看看业务逻辑有没有问题。
没看明白你的主函数的处理函数为么还要进中断读数据,看不懂这个 ...

。。。串口接收中断,数据很长的时候并不是一次性接收完,收完第一次会出中断,在主函数里运行一会儿再进去接收。触发条件文中说默认二分之一的话满八个字节才会触发一次接收中断,但是我只收两个字节也是可以进入接收中断的。这就是问题1,fifo到底起了什么作用。问题2,为什么两次进中断之间,在主函数呆了那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FO机制的比较不错的选择,先入先出的。

那fifo深度是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FO,中断只负责数据的存入;
while(1)任务内不断判断FIFO缓冲区数据,然后不断解析;
控制要写入与写出 ...

在主函数判断缓冲区吗?不是利用FIFO存满自动获取么?
另外我的fifo深度是8字节,为什么收到2个字节也会进中断。然而文档里是这么说的,深度为4时,收到4个才会触发一个中断,那收到两个是不是不会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可能被关闭了,另外程序运行也很快的,FIFO没有引起中断,程序就运行完了,也是可能的 ...

所以就奇怪了,中断优先级那么高,为什么引起的这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存储满了就不能在存了。

也就是没有及时把缓冲区的数据读出来,下一段数据来就会把之前的覆盖掉?
那这么说fifo深度越深越好了?
另外我的fifo深度是8字节,为什么收到2个字节也会进中断。然而文档里是这么说的,深度为4时,收到4个才会触发一个中断,那收到两个是不是不会触发

网友F:
存满了之后不能再存取了,需要及时读取

网友F:
这个fifo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在主函数判断缓冲区吗?不是利用FIFO存满自动获取么?
另外我的fifo深度是8字节,为什么收到2个字节也会进中断。然而文档里是这么说的,深度为4时,收到4个才会触发一个中断,那收到两个是不是不会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fifo还是很好用的

深度为8的话,我只收到一个字节的时候也可以进中断读取到
但是手册上写的是“举例来说,若设置接收FIFO的触发深度为1/4,则当UART连续收到4个数据字节后即会产生一个接收中断。”
这不是说满了四个才会触发中断么,为什么我只收到一个也会触发中断

网友G:
这个具体的怎样操作的?我参考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具体的怎样操作的?我参考下的

你说哪个?fifo的深度设置吗?

网友H:
FIFO的机制的问题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FIFO的机制的问题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深度为8的话,我只收到一个字节的时候也可以进中断读取到
但是手册上写的是“举例来说,若设置接收FIFO的触发深度为1/4,则当UART连续收到4个数据字节后即会产生一个接收中断。”
这不是说满了四个才会触发中断么,为什么我只收到一个也会触发中断

网友I:
FIFO没有引起中断,程序就运行完了

网友J:
接收应该是有两个中断,一是超出FIFO水线中断,也就是说接收的数据高于你配置的FIFO水线了就会上报中断;另一个是接收超时中断,就是FIFO中有接收的数据,但是超出一定时间软件没有去读取也会上报中断

网友K:
默认保存8个字节。

网友K:
fifo就是读取读取速度不够的时候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收应该是有两个中断,一是超出FIFO水线中断,也就是说接收的数据高于你配置的FIFO水线了就会上报中断;另 ...

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网友:
可能是中断被关闭了

网友L:
现在有很多的fifo芯片呢。

网友L:
读取速度太慢的可以考虑。

网友M(2019-03-24):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没有及时把缓冲区的数据读出来,下一段数据来就会把之前的覆盖掉?
那这么说fifo深度越深越好了?
...

很久以后才看到你的这个帖子,你确定收到两个也会进中断?不应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久以后才看到你的这个帖子,你确定收到两个也会进中断?不应该吧

我都忘了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个帖子了,三年了。。。大神好

网友N:
我一般都是用自己做的环形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