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模块在发送数据时对地线干扰非常大,怎么办

楼主(2016-06-24):
小弟最近在做433M的东西,板子上有模拟量,现在已做了地线隔离,但是433模块对地线的干扰还是非常大

这个波形,是射频模块的地对数字地的干扰,正常情况下是那个时间多的波形,干扰的地方是那个小横道儿,加过磁珠做隔离,但是没什么效果,

哪个大牛给指点一下,一定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己设计的射频电路啊?射频坑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的射频电路啊?射频坑很大的

不是自己设计的,是直接采用的射频模块,只是在发送数据时,干扰模拟量的测量

网友B:
电源供电不足,或者地线太长了,回流阻抗比较大。

网友C:
这个干扰现有条件下无法避免的话,就将433M的数据传输跟你的模拟数据的处理部分分别启动的。

网友C:
也就是说数据处理的时候不启动433M的模块的,等数据处理打包好了,再单独的启动该通讯的即可。

网友D:
楼主做433MHz的通讯的,该模块的通讯效果怎样的?容不容易收到外接环境的干扰的?

网友E:
设计屏蔽层?

网友E:
这个有没有电源的因素?

网友:
弄个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
弄个隔离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