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下ADC芯片

楼主(2016-06-24):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叫“不能测试开关电源”?

网友B:
可能需要采样率高的,最少20MHZ或以上。

网友C:
20MHZ以上没有24位ADC吧

网友B:
20MHZ以上24位ADC好像是没发现,采样率1GHz, 16位的倒是有,倒腾一下,玩点花的,提升到更高的分辨率也是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不能测试开关电源”?

测开关电源电压完全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开关电源电压完全不正常

怎么个不正常法

网友E:
什么电压表,这么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抗干扰不行  用TI 的 ADS 1232   我们有一块  抗干扰可以  就是精度只有17位

有测过开关电源电压么?

网友B:
如果测量波纹,隔直就行了,ADC的位数不需要这么多吧。

网友G:
测开关电源需要怎么高的分辨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