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多路4G上传

楼主(2016-06-24):
各位前辈,现在有一个想法,使用多个4G卡上传视频(1080p,25帧,所以预计使用2~3张),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项目可以参考呢?谢谢。

楼主:
这也是没有办法呐~~~~

xwj
不是没办法,而是真有钱(钱太多,人太懒)

网友A:
这完全是数据分配及合成问题,用适当的应用层协议即可实现,但实时播放的话,需要足够大的帧缓冲存储。早在十几年前,有个软件叫“网络蚂蚁”,用多线程下载法提高下载速度,楼主的需求与其恰恰相反,但可用的技术相同。

网友B:
广电行业已经用起来了,多路4g,还有备份的,断1个也能用

网友C:
4G 传1080P  不要钱啊

网友C:
主要问题是  先分包,然后传输(负载平衡), 服务器组包。

网友D:
采用更好的压缩算法(比如H265),适当牺牲画质,降低码率才是正道。

要知道,4G是同基站内的所有4G共享带宽的,除非是被平均了流量带宽,否则真到了一块卡不行时,你多块卡很可能也是不行的。
当然,后期用户数多了必然会面临限速平均问题,但是现在应该还不至于。做些聚合研究也可以。

网友D:
至于数据聚合,可以有2种方法去实现:
1、做个虚拟网卡驱动,捆绑聚合多个上网卡并做流量均衡,应用程序透过虚拟网卡发送数据,应用软件和平台等都不需要任何更改,通用性好。
2、应用软件自己对数据通过不同上网卡分发,则上传软件、平台、浏览端全都需要更改

网友D:
再说了,单路1080p,25帧的话,一般264编码有4、5Mbps码率已经没有明显的画质劣化了,这离4G的标称理论上传带宽也还差得远。

总之,大流量的的传输,先从合理降低数据流量着手才是王道。否则只能说你的钱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完全是数据分配及合成问题,用适当的应用层协议即可实现,但实时播放的话,需要足够大的帧缓冲存储。早在 ...

谢谢,确实是需要用到实时播放的。

网友E:
用我们的GainNet扩频微波不就得了,一对设备解决问题,100M带宽,足够1080P实时传图像的。
了解加我qq:2873195862

网友F(2017-03-21):
还真做过这样的产品,我传个图给你看看\

网友G(2017-06-22):
这个板子和系统你自己做的吗?

网友H(2019-08-01):
基于Banana Pi BPI-R2的4G多路聚合:

产品图片:

小草科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