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7抗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24):
各位大神,我用PIC16F1937做电源,产生PWM和控制电压4000V 2mA,并且让高压端短路打火。  单片机计算短路次数,现在问题产生了,打火时单片机自动复位重启。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
  听说 PIC 的芯片抗干扰能力强才用的它啊,现在什么都做好了,就是抗干扰能力太差不忍直视啊!  有没有一模一样的芯片可以直接替换呢?

网友A:
可能是板子没布局好吧,不一定是单片机抗干扰能力的问题

网友B:
高压打火很大干扰的 你不做处理什么单片机都会被干扰的,你要给单片机端口,电源 地 控制浪涌,特别不要忽略地的处理要看你布板的水平了。空间传播的干扰可以用个屏蔽罩把单片机屏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