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JET51升级成JET51A不能用,为什么

楼主(2016-06-24):
JET51升级成JET51A不能用,为什么,反而成了一个几M的U盘。器笑不得

网友A:
硬件差异,如同将 PC  386 升级到 486 , 或者说 将 4M U盘 升级到 8M U盘, 你认为可行吗?

真被你搞的  器笑不得

网友B:
把固件直接拖进去看看

网友C(2025-10-30):
JET51 升级成 JET51A 后不能用,可能原因有:1. 固件不兼容:使用了错误的 JET51A 固件文件,或与原硬件不匹配;2. 升级过程中断:导致固件未完整写入;3. 驱动问题:升级后驱动未更新,无法识别设备。建议重新下载正确固件,确保升级过程稳定,更新驱动后再试。

网友D:
JET51 升级为 JET51A 后无法使用,可能因硬件兼容性差异:两者芯片引脚定义或电气参数变化,如供电电压、接口电平不同;或固件不兼容,新版本需匹配特定驱动 / 程序。也可能是升级操作疏漏,如未更新配置文件,导致与外设通信异常,需核对手册调整硬件和固件。

网友E:
JET51 升级为 JET51A 后无法使用,可能因硬件兼容性问题,如引脚定义、供电需求变化;或固件不匹配,新版本需对应固件;也可能是软件驱动未更新,旧驱动不支持新硬件;此外,升级过程中配置错误、接口接触不良也可能导致无法使用。

网友F:
JET51 升级 JET51A 后不能用,可能是适配的 Keil 版本低于 uVision2.34,不满足 JET51A 的环境要求。也可能烧写软件未更新,ProWriter 等未适配其单通道烧写特性。还可能固件升级文件损坏,或自定义固件与新工具的官方 UEFI 冲突,亦或是接线未匹配其 JTAG 接口新特性。

网友G:
JET51 升级成 JET51A 不能用,多和适配与操作相关。一是 Keil 插件安装路径不对,未选 Keil 根目录会导致驱动识别失败;二是供电或接线有误,如外部供电未按先连设备再上电的顺序操作,或烧写口串电阻阻值不符合要求;三是未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Keil,Win7 以上系统易因此无法识别仿真器。

网友H:
JET51 升级到 JET51A 不能用,可能因硬件引脚定义或外设配置有差异,如 IO 口功能、时钟源参数不同;软件上旧程序未适配新芯片寄存器地址、中断向量表;或烧录工具 / 固件不兼容,需更新驱动和配置,核对 datasheet 差异调整代码与硬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