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用CH340改成usb接口

楼主(2016-06-24):
硬件小白,本来电路是串口,我又加了一个CH340T改成USB口,上位机软件用串口链接通讯正常,用USB口连接,无法通讯,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V3脚看看  CH340分5V和3.3V供电 看看DATAHEE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脚看看  CH340分5V和3.3V供电 看看DATAHEET呢

谢谢,解决了,去掉C29,主要是usb不能接延长线,只能直接插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