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SIM800的两个串口同时使用,数据是怎么传输的呢?

楼主(2016-06-24):
rt,我现在在用SIMCom公司的SIM800的模块,这个模块有两个串口,我看到官方资料里有写这两个串口可以同时使用对模块进行配置,我想问的是数据是怎么传输的呢?比如我使用串口1发送AT指令给模块,那响应是通过串口1返回还是通过另一个串口返回?如果已经建立的TCP连接,那如果接受到数据,那数据是从哪个串口输出呢?希望有用过的前辈可以解答下,多谢!

网友A:
建议楼主去仔细阅读SIM800的数据手册,要么可配置,要么在当前使用的串口反应,具体看手册。

网友B(2016-08-01):
1路发AT,一路备用DEBU

1路接MCU,1路接PC调试

1路接MCU PPP拨号上网,,另一路MCU发AT查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