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10v-30v 输出12v 5a 的dc-dc电路有没有

楼主(2016-06-24):
输入电压10v-30v  输出12v 5a 的dc-dc电路   接触电源不多  不知道选什么方案好
各位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TI和LTC的BUCK-BOOST 控制器
或常规的SEPIC或FLYBACK架构

网友B:
任何PWM芯片合理搭接后都能接成升降压方式,
不过较大功率下要想效率高发热低的话,还是建议用4开关同步整流的电路,比如LTC3780、LM5175等,芯片较贵,但是效率超高,可靠性好。

网友C:
用鑫集微FT8310B可以,效率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