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封装

楼主(2016-06-24):
请问AD画封装时,在丝印层上怎么画出这样的形状?谢谢!

网友A:
用多边形和弧线来画

网友B:
楼主是完美注意啊 我都是随便画画

楼主(2016-10-30):
引用 网友A:
用多边形和弧线来画

关键是中间空白的地方怎么把他挖掉

网友C:
左上角那个空白的小圆孔才是麻烦事情,建议楼主按自己理解画就好了,不用追求太复杂的丝印,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