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数据传不回来

楼主(2016-06-24):
我是用的CY7C68013a来做为USB芯片与DSP进行数据的传输。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从DSP中通过USB返回数据到上位机软件。
我选用的传回模式是:BULK IN 模式,并是自动提交短包模式,但是有时候数据传不回来

网友A:
另外一些时候呢

楼主:
有时候会传输回来的时序特别混乱。

网友A:
换了一个新的DSP芯片

楼主:
能够自动传回来的数据就发生变化了

网友B:
BULK IN的数据传回有什么时序方面或者格式方面的要求吗?

楼主:
为什么我总是感觉数据传回跟硬件有关啊

网友C:
有没有什么  数据传回的例子。

楼主:
我可以采用什么模式来传回数据了??

网友D:
上位机也有关系,USB协议只能是上位机取数,上位机是线程接收的还是定时器接收的

网友E:
看是不是DSP每帧数据都能接收到

网友F:
对,如果不能,你要自己写协议实现多帧数据的传输

网友G:
对,否则会丢数

网友H:
可靠传输需要一个协议来保证,包括帧号、数据类型、数据长度、数据实体,是否需要数据打包。

网友I:
对啊,这些都弄清楚之后,才能发到USB总线上。

楼主:
哦,我明白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