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小黑板】第四期 LCD 驱动器

楼主(2016-06-24):
大家都知道,msp430最大的特点,就是低功耗。但作为一个嵌入式设计方案,很多的时候还需要显示部分。而作为功耗比较低的显示外设,段码lcd液晶是经常的显示外设。很多msp430就集成了lcd驱动器,他们具有下列特点和优势:
特性:
  • 高达 320 段
  • 静态高达 8 路多路复用器
  • 单个闪烁段控制
  • 集成型电荷泵和梯形电阻可提供多个电压电平
  • 通过软件进行引脚配置
优势:
  • 延长电池寿命并缩减物料清单
  • 在低功耗模式下保持对比度
  • 灵活的硬件布局最大程度地减小了系统尺寸

楼主:
msp430集成的不同lcd驱动器的对比和区别:

楼主:
有关资料:

利用 MSP430 的 LCD 外设驱动大尺寸 LCD
http://www.ti.com/lit/pdf/slaa272

利用两个 MSP430 来增强更大尺寸 LCD 的分段行
http://www.ti.com/lit/pdf/slaa072

网友A:
不太了解 前来学习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这个不错,期待有实际运用!

网友C:
驱动TFT的触摸屏

网友C:
以前都是直接修改的代码用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