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引脚的输入阻抗

楼主(2016-06-24):
我就是想知道如何根据引脚的输入阻抗,以及单片机复位电平及复位时间来计算选用的电阻值和电容值

网友A:
一般资料上都有吧

楼主:
很容易找到一个阻容复位的参考值,但是介绍计算的方法好像真的很难找

网友B:
假设高电平复位有效,一充一放周期是1.386*RC,舍去充放过程中较低的电平,一般的单片机复位脉冲宽度取值:(0.7~1)RC 反正都是大概的,电平保持时间越长越好,电容大点好。

单位是:(R)*(C)=(欧姆)*(法拉)=秒

例如:R=470K,C=0.15UF 则延时
时间是(470*1000)*(0.15/1000000)
=0.0705秒

网友C:
这是一个大概值,根据MCU对复位电平的保持时间要求而定,一般都是有推荐复位电路,470K+0.1uF

网友D:
其实就是通过电容充电时间来计算,计算公式好像是 t = R x C x ln(E / (E - Vt + V0))
其中E是VDD电平,Vt这里可以取离开RST状态的电平值,根据器件手册决定~

有了上面的公式就可以选择RC值了。

网友E:
但TI MCU一般都有建议值,在Datasheet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F:
楼主也可以按照TI的开发板电路图设计,在TI主页可以找到

网友G:
电容充放电时间。

网友H:
一般使用104的电容。

网友B:
4楼的公式有点疑问?网上不是都说,T=RC吗?

网友I:
为什么会有 0.15/1000000 呢?请教!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假设高电平复位有效,一充一放周期是1.386*RC,舍去充放过程中较低的电平,一般的单片机复位脉冲宽度取值: ...

这个分享是非常不错的,参考的了。

网友K:
这个计算不了什么的数值呢

网友K:
输入阻抗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