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片内RAM大的DSP效率高啊

楼主(2016-06-24):
(无正文)

网友A:
目前DSP发展的片内存储器RAM越来越大,要设计高效的DSP系统,就应该选择片内RAM较大的DSP。片内RAM同片外存储器相比,片内RAM的速度较快,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网友B:
对于C2000/C3x/C5000系列,部分片内存储器可以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访问两次,使得指令可以更加高效。

网友C:
片内RAM运行稳定,不受外部的干扰影响,也不会干扰外部。

网友D:
DSP片内多总线,在访问片内RAM时,不会影响其它总线的访问,效率较高。

网友A:
这个跟RAM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但还有跟CPU的频率的也是非常相关的

网友B:
我觉得这个类似与电脑的内存条   大了当然效率高了   可以将程序搬移到RAM里面运行

网友E:
但是有限制的   不是说越大就越好   在一定的范围内越大越好

网友F:
嗯,这个楼上各位讲的蛮不错的,RAM的大小的确是会影响到DSP的执行效率的啊

网友G:
部分对速度要求高的核心算法放到内部RAM就行了。

网友H:
有些数据也可以先搬移到内部RAM中计算,算完后再移出来释放空间。

楼主:
嗯,我晓得了,多谢啊

网友I:
DSP的执行效率的最大部分的跟程序的结构相关系的。

网友I:
当然了,片内RAM大的在程序执行的时候回更好的便于资源的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