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存储器

楼主(2016-06-24):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一般的存储器具有RD、WR和CS等控制信号,许多DSP(C3x、C5000)都没有控制信号直接连接存储器,一般采用的方式如下:
CS有地址线和PS、DS或STRB译码产生

网友B:
./RD=/STRB+/R/W;

网友B:
/WR=/STRB+R/W。

网友C:
dsp芯片如果自带外扩存储接口的话   就比较好办了

网友D:
根据不同dsp芯片的总线数   选择合适的SDRAM或Flash

网友E:
dsp内部会有存储映射   一般都会有几个区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F:
如2812中的zone1等   每个区映射的时候会有一个使能端被使能   这个使能端接到外扩的存储器的OE或CE上

网友G:
如5509中就是CE0-CE3   映射对应的区域就会使能这些引脚  从而选通外扩的存储器

网友H:
啥DSP型号都不说。。。
TI的在芯片型号页面可以看到一堆文档,必有一篇讲存贮接口。

楼主:
嗯,明白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