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助大神帮忙!永磁同步电机开发电路问题

楼主(2016-06-24):
求助大神帮忙!我刚学永磁同步电机开发。自己设计了一个永磁同步电机驱动,电机53W。我用了IR的IPM。电路结构如图。220V AC经全桥整流,滤波后接入IPM。控制端我用能达的ACDC隔离模块,得到24V。设计完后发现IPM15V的电源地 必须跟IPM的310V的地共在一起才能工作,因为15V要给IPM的自举电容供电!于是我就飞线把两个地连起来了。连接点在直流电容的地和ACDC模块的地。然后跑了一会IPM模块炸了!发现 15V的输出电容烧短路了,板子上还有一些芯片也坏了,220V输入端保险丝也烧了。15V电容我用的是25V的钽电容。请大神帮忙解释到底是那块出了问题?
我觉得是不是ACDC模块能不能这样共地?这样共在一起没有了隔离效果,会不会引起烧电容和IPM?
IPM的输入PWM信号我查过了,不会出现上下管同时导通,我是单片机输出一路PWM,然后用三极管反相,分别作为上下管的控制,我用示波器看过,不会出现同时为高的情况。
大神大神快来帮忙啊!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