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已知某晶振精度20PPM。它的误差是固定的值还是在20PPM漂?

楼主(2016-06-25):
已知某晶振精度20PPM。它的误差是固定的值还是在20PPM漂(温度一定)?
如果它的误差是固定的,那我们测出它的误差,再给他个补偿值就是提高它的精度。如果它的振荡频率是一直在漂,那么对它进行误差补偿就没有任何意义。
有谁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呢?

网友A:
个例没意义,  这个是批量最大误差。
除非你筛选军品元件

网友B:
一个晶振  有很多参数,要补偿,首先补偿温度漂移。 温度是频漂的主要原因。 补偿不是一个固定值。
当然,

网友C:
晶振有多少PPM,温度频率偏移和晶振批量时个体的频偏差异,晶振上的手册都是指的最大范围

网友D:
一般温漂小于这个数值,不过个体还行,批量不好弄

网友E:
不是固定的,最大在20PPM是最大值;

网友F:
这个误差说的一般是初始化频差,所以是个固定值,你可以通过电容牵引来修正,实际上我已经这样干了很多年了。

网友G:
温度补偿也是用电容。

网友H:
肯定是漂移的,所谓补偿只不过是让他减小一些。

网友:
温度是频漂的主要原因

网友I:
频率与温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