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AD603,典型运用中,后面二个三极管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6-06-25):
AD603二级串联运用中,后面三级管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说明手册上有说是恒流源吗,DD

网友B:
Q2构成恒流源,作为了Q1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手册上有说是恒流源吗,DD

明显是恒流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构成恒流源,作为了Q1的负载。

具体控制的原理,怎么分析

网友A:
他的意思,应该是Q2工作点固定,工作于放大区, Q1共基放大, 恒流配置 提早放大倍数。

网友B:
这样就是恒流源了,我不会讲,具体可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是恒流源了,我不会讲,具体可看书

怎么控制电容上面电压的大小

网友C:
电阻分压。

网友D:
应该是恒流源。

网友E:
写得那么清楚,AGC反馈,实际上是检波电路,滤出幅值与直流值的关糸,调节603的放大倍率,在静态时,Q1肯定是微导通的,或不半通的,

网友F:
额,单电源,就没人去注意运放的偏置电压?

再就是2个三极管的作用,都是在发射极串了较大电阻,基极偏置电阻值较小,因此三极管基极电位基本上不受发射极影响,也就是图中标注的电压值。
这样,你就应该看出,Q2是固定偏置的恒流源,作为Q1的单向恒流负载接在Q1的集电极上
而Q1是个典型的共基放大器(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基极C9对交流短路,发射极R9限制电流。但再分析工作点,你会发现它只能在半个周期导通,而且有死区。
因此,这是个有死区的不太精密的半波整流检波电路。

实际工作更微妙,还得分析Cav上的充放电速度

网友F:
PS:
再多看下发现死区电压在第2脚有所补偿,所以需要去看DataSheet以进一步分析。这个就交给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PS:
再多看下发现死区电压在第2脚有所补偿,所以需要去看DataSheet以进一步分析。这个就交给楼主了 ...

当VOUT电压升高时,Q1的电流减小,流入CAV的电流增加,电压增高,这是正反馈,只有电压减少,才能把增益给降下来?该电路怎么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呢?根据手册,当脚5和7短接时,最大增益为30DB,即放大倍数为33左右,可实际上,通过仿真,放大倍数只有8倍左右,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VOUT电压升高时,Q1的电流减小,流入CAV的电流增加,电压增高,这是正反馈,只有电压减少,才能把增益 ...

这个检波电流是向下流的,负向检波,当幅度上升,整流后,向下流的电流大,导致VAGC电压下降,增益下降。

xwj
正解,输出越大Cav越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检波电流是向下流的,负向检波,当幅度上升,整流后,向下流的电流大,导致VAGC电压下降,增益下降。 ...

LS正解,输出越大Cav越低。

我都说了“还得分析Cav上的充放电速度”,也就是要比较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楼主太不认真了,自己不肯思考

网友A:
额,去手册看了一下,有在分析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S正解,输出越大Cav越低。

我都说了“还得分析Cav上的充放电速度”,也就是要比较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 ...

可是怎么控制输出电压的幅度在1V左右?

网友B:
就算你一口一个老师地称,也不一定有人教给你,何况你像百度口气似得。有关要点上面网友都给了,还要自己钻研。

楼主:
引用 网友F:
LS正解,输出越大Cav越低。

我都说了“还得分析Cav上的充放电速度”,也就是要比较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 ...

检波电路,电容CAV为什么没有并联电容,怎么放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检波电路,电容CAV为什么没有并联电容,怎么放电?

是并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不会去看1、2脚电压?

你自己完全不会对照DataSheet分析?

如果不接自动反馈,接上固定电压的话,比如VG=0.5,如果输入1mv,输出应该是33mv,可实际上是8mv左右,实在不明其理?

xwj
没救了,别搞研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接自动反馈,接上固定电压的话,比如VG=0.5,如果输入1mv,输出应该是33mv,可实际上是8mv左右,实 ...

还请老师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