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低问题功耗

楼主(2016-06-25):
STM32L152在休眠状态时功耗很大,带液晶屏7mA,不带屏时大于2mA,外设基本拆完了,怎回事?

网友A:
把所有不用的都关掉,我之前驱动LCD段码屏功耗能够达到官方的功耗大小

网友B:
外设关掉,还有未用IO的处理;
哪里是否有漏电等

网友C:
未用IO的处理该怎么处理,设为输入吗

网友D:
未用IO悬浮达不到这么大的功耗,楼主应该检查是否进入了期望的电源管理模式,另外检查供电电压和引脚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