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音频放大器。

楼主(2016-06-25):
(无正文)

网友A:
TDA2007 6w+6w

楼主:
就是TDA2007的负载只有8欧,不符合我的设计,而且我要A类或者AB 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TDA2007的负载只有8欧,不符合我的设计,而且我要A类或者AB 类的

TDA2007有8欧时有6w输出,十几欧时3w应该没问题.

一定要AB类,可看看这个

网友B:
这个还是不错的,推荐你可以看看,TI的芯片,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TDA2007的负载只有8欧,不符合我的设计,而且我要A类或者AB 类的

十几Ω是什么负载?定阻的?一般扬声器都是8Ω或4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