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L082I在+-15V供电下为什么会发热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6-25):
输入超出范围

网友B:
当然会自热啊,近15*3.3MA的功率。应不会损环。

网友C:
驱动9012是否合理?

网友D:
个人认为:楼主,先运放跟随,后面反相放大-150倍,不知道跟随的信号的幅值是多少,假设Vi,流入运放的电流大概是(3.3-0.7-(-150*Vi))/ R12_8;当Vi>0时,楼主算下最大电流是多少(不超过3.3V_A输出的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9012是否合理?

9012为三极管,只是开关作用而已,这个应该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楼主,先运放跟随,后面反相放大-150倍,不知道跟随的信号的幅值是多少,假设Vi,流入运放的电流 ...

你好,跟随完了,后面那个电路是由运放组成的滞回比较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跟随完了,后面那个电路是由运放组成的滞回比较器。

后面那个运放是反相放大,有负反馈的,你的放大倍数很大,所以运放的输出只有±15输出(轨到轨运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跟随完了,后面那个电路是由运放组成的滞回比较器。

看错了,是正反馈。流入运放的电流比较大的

网友E:
看错了,赶紧删除不丢丑。

网友F:
当运放输出高电平时,9012有损坏的机会。
当运放输出低电平时,运放的负载电流可能达到20mA,岂能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是正反馈。流入运放的电流比较大的

谢谢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错了,赶紧删除不丢丑。

不怕丢人的,怕的是没有勇于及时承认错误的心,删掉了就更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