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2W 4R的喇叭,如何区分正负极 ?

楼主(2016-06-25):
见附图,是一个 2W 4R的喇叭。
请问,这个喇叭的正负极如何区分 ?

谢谢 !

附图:

网友A: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随便接。无分。

网友B:
应该看到+-标识,
如果没有,低劣产品,
既是劣品,一致性就差,没准则了。

单只讲究正负无甚意义,
你自己可以定义:干电池+手触摸。

网友C:
一个喇叭可以不分正负。

网友D:
这是线圈的同名端问题。
两个喇叭一起用的时候,区分同名端才有意义。

过去的指针表有个测量方法:
万用表电压档(也可能是电阻档或电流档,记不清了)
表笔搭上去,然后按下喇叭的纸盆,看表的指针往哪个方向偏转;
换个喇叭,按下纸盆,在偏转方向相同的前提下,
红表笔(或者黑表笔)搭的线头互为同名端。

网友E:
同意二楼的意见 如果要求不高仅仅是发声的话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F:
你这种破喇叭不需要区分正负极,随便接,人家不标正负极也是很正确合理的做法。

喇叭正负极区分方法板凳的贴图是正确的,但是那只是保证不同的喇叭(高低音,左右声道)的组合不能发出相位相反的声音互相抵消的作用的,单只喇叭要个屁正负极!

网友G:
LZ百度的那个方法对的。喇叭往外时,电池正极所接的为+。高音喇叭和号角喇叭这样测就很难了。

网友D:
小喇叭,不会用在高低音、左右音箱的场合,
不标线圈极性也属正常。

网友H:
焊锡下面标的。

网友I:
音频电流,不必区分正负。

网友J:
有音质追求的话,相位正确是必需的

网友K:
一般扬声器上都标注+-极,单个扬声器可以不区分+-;可以用电池试一下。

网友L:
喇叭是分正负极的

网友M:
接到干电池上,迅速通断,看振膜的震动

网友N:
三无产品,直接扔了。

小喇叭又不值钱,何况这种

网友O:
同型号,同批次的接线左右一致就行了。你那个喇叭上不是有个“红点”标志嘛,这就是所谓的“正”极。

网友P:
还有正负啊????

xwj
正负影响相位,反了就会听着很别扭。比如耳塞相位正确声音感觉在脑袋中间,反了就感觉跑到耳朵外面去了

网友Q:
一般正规厂商都标明正负的,从你的照片上看应是左正,因为有一个红点

网友A:
正接反接基本上没有区别,除非是HIFI要求声压同相。
正接和反接原理和音质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自己翻电路看看,其实谁能听你的音源到放大器输出后被反向放大了几次?

网友R:
红点就是正极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前辈的指点 ,学习了

网友G:
如果站在半米多高的低音喇叭面前,音乐节奏中的低音鼓的冲激是先向内,还是先向外,感觉还是不同的,去舞厅跳跳就感觉得到。

网友G:
提供个喇叭极性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供个喇叭极性测试视频

谢谢大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供个喇叭极性测试视频

很好的视频!
值得收藏!

请问大侠,这个视频怎么下载呀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好的视频!
值得收藏!

地址在: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6XYV1S6ayLk/,能否下载就不太了解了。

网友G:
视频的一个重点是它解密了喇叭极性测试仪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地址在: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6XYV1S6ayLk/,能否下载就不太了解了。

按装itudou就可以下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