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自做DIY水位显示报警器

楼主(2016-06-25):
制作水位显示溢出报警器     安装费加材料费加设计费成功收取公司400元钱。1.首先用到了DC5V作为主公电,使用8050三极管作开关,S作为水位显示点,KR作为继电器,HA作为报警器喇叭。2,使用电阻串联分压原理滤除DC5V传输过来一部分干扰使得三极管不会受到水蒸气和露水的干扰而开启LED灯,必须得水满到固定点才开启三级管,这一实验做了两次才成功,3,第一次用的是一个15K电阻,是个错误的设计。只要有水蒸气和露水。三极管就会开启LED灯。后面改进后可完全不用担心LED灯会一闪一闪的了。4,每个三极管的开关用一根导线直接固定在水位的点上使得水满到哪个位置时三极管工作点亮LED灯珠,从而实现高中低和溢出水位的显示。5,这里溢出水位的开启多接了个三极管,是用来控制继电器的开关闭合导通报警器喇叭,实现电磁阀卡死时水泵不停补水导致水箱满出故障。6,12层楼顶上20立方7米高水箱到负一楼安装这个报警器,本人使用了60米的网线来实现开关,下面就是做出来的图。

希望各位觉得可以就给个加分吧。本人从事行业太多对书写方面还是欠缺,1,开过家电维修,学过笔记本芯片级维修,网络工程师  高级水电工 水电工对自动化非常了解 前面四个都有证书  监控 指纹门禁  楼宇自动化  平面设计PS CAD AI CDR flash 会声会影  面点:蛋糕 面包 糕点:有分很多品种就不一一介绍, 油锅:主要是糖类,像什么沙琪玛 花生糖 核桃糖  桃片糕 米花糖等  >>还学过摩托车维修 ,家电维修基本所有的家电都修  电脑主要台式机和笔记本  。不知道有人有我这样的经历没有。

网友A:
这个NE555时际电路也是拿手的选择

网友B:
哈哈    一个8脚芯片   是不是更容易?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一个8脚芯片   是不是更容易?  嘿嘿

我试过放水里面不行,信号只要有水真气就会工作,后面才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中间水位的话 还有比这更简单的线路 而且还不少

不要水位指示灯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C:
如果是纯水,你那些开关都相当于断开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纯水,你那些开关都相当于断开怎么办?

是纯水哦,而且还是热水。你没看明白图纸,开关是用来控制水位的高低。水能导电明白吗,可惜没人给我加个分

楼主:
这么小个东西放在20立方的水箱里面,高度7米,我给其它公司做的,从楼顶12楼到负1楼安装,用一根网线解决了这个问题,大概有60米长的网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纯水哦,而且还是热水。你没看明白图纸,开关是用来控制水位的高低。水能导电明白吗,可惜没人给我加个 ...

不是水里接个地么?纯水不导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水里接个地么?纯水不导电的吧。。。

水里面接5V电,开关分别就在每个水位的点,明白吗?

楼主:
水达到那个点的位置灯就亮,如果水满出了水箱就会报警,水箱在楼顶,他们用的是液位控制器来打水,有的时候电磁阀会卡死,水就不停的补水。造成水满出没人看到,所以就找我做了个水位显示报警器

网友D:
请问大侠,电阻串联分压滤除干扰的原理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侠,电阻串联分压滤除干扰的原理是啥?

在我的电路中我的理解就是叫滤除干扰,在电路中电阻上下各10K 5V分压=2.5V,一般可以做上拉供电 小电流供电  基准电压等。楼主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网友E:
电极式水位电路,长时间泡水电极端会发生电解,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极式水位电路,长时间泡水电极端会发生电解,这个怎么解决?

可使用不锈钢丝进行解决

网友F:
纯水短时间内可以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纯水短时间内可以这么用

就是光用根2平方的铜芯线也能用个1-2年,几十块钱的材料你还想用多久。得向钱看不能光顾着时间

网友G:
  触点,电解。。。。。。  氧化,,,,,,, 完
以前也玩过。。。。  就是改太阳能热水器的, 镀金差的,3个月不到,就腐蚀烂了。。。。。

后来触点/探针,换成了比较好的镀金针,,,,,算是用了2~3年把, 中间有烧过一次,  信号放大管,   旁边不到 2米的地方还遭遇到雷击~~~~进行了一下免费的高压EMP测试 哈哈

网友:
看起来很屌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触点,电解。。。。。。  氧化,,,,,,, 完
以前也玩过。。。。  就是改太阳能热水器的, 镀金差的 ...

朋友不懂就不要乱喷,我们要看实际的,有本事拿出自己的作品出来。这个东西我装了有两个月了完好无损。
还有我要说明一点你搞过强电吗,液位控制器你装过吗。我就装了很多液位控制器都是使用的2平方电线做导体放水里面用了也有两年多了还不是没坏,就是线会氧化腐蚀。别的不说有本事你自己搞过出来,不过不要用我们上面说的什么555 CD417什么的IC来做。更不要使用我其中电路。这个我做花了两天时间。我给你五天,看你能做出来不,不行就不要瞎比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朋友不懂就不要乱喷,我们要看实际的,有本事拿出自己的作品出来。这个东西我装了有两个月了完好无损。
...

市电是把,真不太熟悉,你看看指导一下!!!

算是近期DIY 的东西,能拿出来见光,
PWM。。。伪50路 (好无聊) 23Khz 8位分辨率

   一个电子入门的电路~~~~ 当 宝了。。。。。   好自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市电是把,真不太熟悉,你看看指导一下!!!

不就是个设计了那个不会,

楼主:
最主要的是我连弱电也搞不懂,还望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使用不锈钢丝进行解决

304不锈钢可以,建议计算一下电流,电流越小电解越慢。如果没有实时性要求,5V可以采用间断性供电,谋求更长使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4不锈钢可以,建议计算一下电流,电流越小电解越慢。如果没有实时性要求,5V可以采用间断性供电,谋求 ...

谢谢提醒,使用的是302的不锈钢。

网友H:
拉LED4的三极管与拉继电器的三极管共用一基极电阻,有后患!可合并用一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拉LED4的三极管与拉继电器的三极管共用一基极电阻,有后患!可合并用一三极管。 ...

谢谢提醒

网友I:
学了这么多,居然没有学过画电路图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了这么多,居然没有学过画电路图软件吗?

用CAD习惯了,用起来比较快,所以就用CAD画了,PROTEL99也在使用,不过CAD也有很多人在使用画电路图的。

网友J:
多才多艺,好丰富的经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CAD习惯了,用起来比较快,所以就用CAD画了,PROTEL99也在使用,不过CAD也有很多人在使用画电路图的。 ...

CAD怎么画电路图?可以制作PCB吗?

网友K:
这个设计,相当于技校的电子课程实验,大家也都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应该发家电维修论坛的,可惜发错了和楼主预期比较大。
如果安装个几十套,楼主后面擦屁股可是够麻烦的,估计不够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设计,相当于技校的电子课程实验,大家也都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应该发家电维修论坛的,可惜发错了 ...

那有那么多钱来赚哦

网友L:
DIY玩是可以的,在无可靠性要求的地方还是可以玩的。

网友M:
个人觉得还是用磁浮子加干簧管可靠……

网友N:
本人设计过冰层厚度传感器,总结了不少经验,对于LZ这个产品,哦,不能说是产品,只能说是玩品,玩玩还可以,有以下建议:
1、探针可以选用不锈钢的,但是钛金属最佳!
2、探针使用交流电,这样可以减缓探针电解、氧化时间!
3、电路方面简单,不够稳定、可靠!

网友O(2020-08-24):
电路有点复杂,有更方便的可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2982-1-1.html

网友P:
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