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usart1问题

楼主(2016-06-26):
avr128 串口1的程序,晶振16M,主要功能是ADC采集的电压值变化就用串口将其输出,串口助手收不到预期结果
#define F_CPU 16000000UL#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SendBuff[10];
uint PRE_ADC_ResultX = 0,PRE_ADC_ResultY = 0;

void Init_USART1(void)
{
        UCSR1B = 0X00;
        UCSR1A = 0x00;
    UCSR1C = 0X06;//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UBRR1L = 103 % 256;//波特率:9600
        UBRR1H = 103 / 256;
        //UBRR = 103 对应波特率为9600
        UCSR1B = _BV(RXEN1) | _BV(TXEN1);//允许接收和发送
        //{ | _BV(RXCIE0);}//{允许接收中断}
        DDRD |= 0X80;

}
void putchar1(uchar c)
{
        if(c == '\n') putchar1('\r');
        while(!(UCSR1A & 0X20));
        UDR1 = c;
}

void ADC_Init(void)
{
        DDRF = 0X00;PORTF = 0X00;//配置AD转换端口
        ADCSRA = 0XE6;
        //ADC转换置位,启动转换,连续转化模式,关闭中断,128分频
}
uint ADC_Convert(uint CH)
{
        uint Result;
        ADMUX = CH;// ADC通道选择
        //读取转换结果,并转换为电压
        Result = (uint)(ADC*500.0/1023.0);//读取转换结果
        SendBuff[CH*3+0] = Result / 100 + '0';
        SendBuff[CH*3+1] = Result % 100 / 10 + '0';
        SendBuff[CH*3+2] = Result % 100 % 10 + '0';
        return Result;
}
void KEYSCAN()
{

        uint x,y;
        char *Show_x = "X轴坐标:\n";
        char *Show_y = "Y轴坐标:\n";
        x = ADC_Convert(0);
        _delay_ms(100);
        y = ADC_Convert(1);
        _delay_ms(100);
        if(x != PRE_ADC_ResultX || y != PRE_ADC_ResultY)//如果模数转换结果发生变化
        {
                unsigned char i = 0,j=0;
                PRE_ADC_ResultX = x;
                PRE_ADC_ResultY = y;
                while(Show_x != '\0')
                     putchar1(Show_x[i++]);
       for(i = 0;i < 3;i++)
                     putchar1(SendBuff);
                putchar1('\n');
                while(Show_y[j] != '\0')
                     putchar1(Show_y[j++]);
        for(j = 3;j < 6;j++)
                     putchar1(SendBuff[j]);
                putchar1('\n');
        }

}

int main()
{
        char *s = "AVR128 MCU TEST:\n";
        uchar t = 0;
        Init_USART1();
        ADC_Init();
        while(s[t] != '\0')
            putchar1(s[t++]);
        while(1)
        {
                KEYSCAN();
        }
}
熔丝位设置如图,求大神帮忙看看,万分感激

楼主:
熔丝位设置如下

楼主:
求大神帮忙看看,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