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调用浮点运算库和fft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6-26):
在使用TI浮点运算库和fpu进行fft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已经将lib路径包含在了link路径里面,同时所有头文件也已经包含在了头文件搜索路径里面,但是任然报错无法打开下面这三个文件,谢谢大神解救!@TI_MCU @mintspring @smilingangel  @gygp @quray1985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fpu_cfft.h"        CFFT_f32_sincostable.c        /rfft/dsp/FPU/v1_50_00_00/source/fft        line 54        C/C++ Problem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fpu_fft_hamming.h"        fft.h        /rfft/hardware        line 13        C/C++ Problem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fpu_rfft.h"        RFFT_f32_sincostable.c        /rfft/dsp/FPU/v1_50_00_00/source/fft        line 18        C/C++ Problem

网友A:
放到同一个目录试试看

楼主:
嗯嗯,谢谢你的回答,我重建了一个工程,相同的配置竟然可以了,谢谢

网友B:
你这个先确定下这三个.h文件的都在的,还要注意下其存放路径的。

网友B:
这个存放路径一定要存在该工程文件夹相关的地方,并在工程文件中能随时调用该文件的。

网友C:
楼上建议很好的,提示的错误的也主要是针对这几个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