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模块电源管脚的通断?

楼主(2016-06-26):
我设计了一块基于ARM芯片的电路板,其中的WIFI模块,为了减小功耗,我想只有使用的时候才对它的电源管脚供电,其他时间切断WIFI模块的电源供电。请教各位专家,不知道什么元器件可以做到这点?

网友A:
如果有CHIPENABE脚优先使用,如没有,只能外加MOS管控制电源的通断了。

网友B:
根据实际情况,9013这一级可以不加,I/O直接连R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CHIPENABE脚优先使用,如没有,只能外加MOS管控制电源的通断了。

非常感谢!果然有EN引脚,之前到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