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问题

楼主(2016-06-26):
if(表达式1)
{
    语句1;
}
else if(表达式2)
{
    语句2;
}
else (表达式3)
{
    语句3;
}
我知道如果表达式1成立就不会执行else if了, 那对于表达式3又是怎么执行啊??
谢谢!

网友A:
如果表达式1和表达式2都不成立,就执行了。

网友B:
这问题。。。有点像:我知道1+1=2,但是2+1=?

网友C:
else (表达式3)

应该是 else if (表达式3) 之误

网友D:
else不带表达式

网友E:
1成立执行1
否则判断2,成立则执行2
1,2都不成立执行3
任何情况只执行其一

网友F:
最后一个仍然可以是带有判断语句的:
......

else if(表达式3)
{
    语句3;
}
(默认出口)

网友G:
这是一个串行判断,并行出口结构,当任何if(表达式n)为真,执行语句n ,然后直接至“默认共同出口”(并行),——与后面其它所有else内容无关。否则串行判断下一条件。
正如带有  break;语句的switch/case 结构。

网友H:
在   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0);
进行修改就好了

网友I:
确实,else不带表达式

建议楼主考虑能不能用switch

楼主:
其实这就像在一幢楼里找一个东西,一楼没有就找二楼,二楼没有找三楼,依次找下去。最后找不到就else了。

网友A:
这种多层分支的程序,最好改用swicth!

网友B:
else if 结构我也经常用。
尤其是在复杂的错误处理的时候。
if (错误1) {goto end1;}
else (错误2) {goto end1;}
else (错误3) {goto end1;}
//处理正确的情况
end1:;

楼主:
能不能这样写:
if  (错误1) { }
else if (错误2) { }
else if (错误3) { }
else {处理正确的情况}
end1:   ;

网友D:
效果一样

网友E:
else if ( 错误2 );
else if ( 错误3 );
else { 处理正确的情况 }
end1:   ;

一样吗?

网友F:
表达式1,2都不成立的时候就执行表达式3了

网友G:
表达式1不成立,执行表达式2;表达式2不成立,执行表达式3,。是一个嵌套【1,【2,3】】

网友H:
相当于3选一,跟case语句差不多的,

网友I:
else(表达式3)错误吧!!

网友A:
翻译成汉族话: 如果xxx就xxx,(此处可以继续若干个如果就),否则...(只有一个否则)

网友B:
if(表达式1)
{
    语句1;
}
else if(表达式2)
{
    语句2;
}
//到此结束;

//下面这段是非法的;
else (表达式3)
{
    语句3;
}
我知道如果表达式1成立就不会执行else if了, 那对于表达式3又是怎么执行啊??
谢谢!

网友C:
用switch和case组合最省事,不会出现岐义;

网友E:
最后一个else不能加表达式的

网友F:
把(表达式3)去掉

网友E:
改用swicth吧

网友G:
表达式1不执行,表达式2也不执行的时候,才会执行表达式3,表达式3本身是和表达式2是平行的了。

网友H:
else跟在最近的if处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我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