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IO口被输入脉冲

楼主(2016-06-26):
在芯片上电时候用两个IO口被输入脉冲,一个是正脉冲,一个是负脉冲。结果发现芯片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A:
就这么多信息?

楼主:
最开始时候以为是程序跑飞了,后来在主程序中加入了监视,发现根本就没有进主程序,才认定是芯片没有启动的。

网友B:
如果先上电,然后再给连个IO口脉冲的话呢

楼主:
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这两个IO口不是编程口吧

网友D:
楼主正负脉冲的电压幅度和脉冲宽度是多少?

网友E:
建议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上电时输入脉冲对VDD的电平有何影响。

网友F:
上电配置, 复位电路可能关系比较大

楼主:
是上电引起的,试出结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