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程序

楼主(2016-06-26):
//接收机程序如下,当接收机确认发射机发送的字符55H后,接收机发送0AAH表示同意接收。但是红色部分 我单步调试时令SBUF=0x55 就是出不来这个循环,执行不了 SBUF=0XAA; 不知道哪里错了,望指点。
#include<reg51.h>
unsigned int pf,i;
unsigned char idata *buf;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0;i>0;i--)
for(j=500;j>0;j--);
}
void init()
{ P2=0x00;
SCON=0XD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3;
TL1=0Xf3;
TR1=1;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do{
while(!RI);
RI=0;
}while(SBUF^0x55);
SBUF=0XAA;
while(!TI);
TI=0;
while(1)
{ pf=0; // 开始接收数据
for(i=0;i<10;i++)
{ buf=SBUF;
while(!RI);
RI=0;
pf+=buf;
}
while(!RI);
if(SBUF^pf)
{SBUF=0XEE;
while(!TI);
TI=0;
}
else
{ SBUF=0XDD;
for(i=0;i<10;i++)
{ P2=buf;
delay();
}
break;
}

}

}

网友A:
SBUF别重复读!它可是一个地址2个寄存器的

网友B:
你无法确定你现在读的是不是刚才读的那个物理寄存器

网友C:
这个寄存的“读”是破坏性的。

网友D:
do{
     while(!RI);
     RI=0;
     }while(SBUF^0x55);
这里不对}

网友C:
改成
uchar i;
for(;;){
    while(!RI);
    i = SBUF;
   RI = 0;
  if(i != 0x55) break;

网友D:
我也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IIC通信,在线仿真通信通不过

网友E:
那你俩可以讨论讨论了

楼主:
嗯,我再思考思考

网友F:
学习了

笙泉单片机总代理,QQ:316672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