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的波形不是方波而是有点像锯齿波

楼主(2016-06-26):
MSP430f5529 MCLK输出
我用的是官方给的示例代码,将MCLK配置成8MHz以上时,用示波器观察

楼主:
频率基本是一致的。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该怎么解释?

网友A:
频率高了,波形棱角就不分明了

网友B:
你看看有个setvolt()函数,mlck越高,setvolt()也要设的高

网友C:
对,最高是3.

楼主:
我在例程里边也看到这个函数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设置

楼主:
在技术手册中也没找到,能给解释下不?谢谢了

网友D:
为了实现低功耗,ti在供电方面做了控制,默认供给单片机的核心电压很低,所以你MCLK调很高的时候,DCO出的波形就不好,有时根本就不出了。

网友E:
当然,主频比较高的时候,不管怎么调,你看到的波形就是类似三角波的那种

网友F:
这是硬件的局限性。不过,不影响使用,单片机还是能够工作的。

网友F:
这个是很正常的,只要频率一致的话就可以的啦

网友G:
对,不过换一下外接的两个电容吧

网友H:
将电容的值增大点的换上,效果会好些的

网友I:
这个在输出端的加一个小电容的看看效果的吧

楼主:
嗯,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J:
你的处理频率太高了吧

网友J:
看看你的频率是不是超出io的频率范围了

网友:
8M的频率有些高了吧

网友:
降低频率你就能观察到你想要的波形了。

网友K:
这个看的不是很明白的,采用8MHz的频率?

网友:
你的频率太高了。

网友:
分配之后在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