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速度比读要快

楼主(2016-06-26):
(无正文)

网友A:
有些数据读出来时对的?

楼主:
是啊,有些就会产生错误,所以能不能请教大神,告诉我使用何种办法能够实现读写速度一致

网友B:
写的速度比读要快,可能是由于网络延迟造成的

楼主:
可以使用多线程控制

网友C:
一个控制读,一个控制写,虽然不能做到绝对同步,但线程同步会改善很多~

楼主:
好的,知道啦

网友D:
这种情况是?一般读数据非常快的呀

网友E: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楼主是要读写同步吗

网友F:
会不会是网络延迟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