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个变化的模拟量去控制PWM脉冲宽度

楼主(2016-06-26):
在学习PWM模块,想用它来控制比例电磁阀,但看了有关PWM模块的资料,比较值都是在参数配置界面下完成的,但我想用一个变化的模拟量去控制PWM脉冲宽度

楼主:
也就是输出信号的脉宽将随着模拟信号的变化而随机变化

网友A:
我也在做这个,你现在搞出来了吗

网友B:
目测直接想让脉宽随模拟量的变化而变是不行的,但是,可以繁琐一点

楼主:
怎么繁琐

网友C:
把模拟两转化可数字两,再用PWM_WriteCompare1(uint8/16 compare) 去改变宽度。。。

网友D:
lz通过一个变量在程序里面来设置PWM的占空比就可以了啊!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