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工作的基本条件有啥

楼主(2016-06-26):
DSP工作的基本条件有啥

网友A:
DSP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网友B:
DSP时钟正确。

网友C:
DSP的控制信号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网友D:
C2000的watchdog关掉。

网友E:
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网友C:
READY引脚上拉高电平

网友F:
该接地的接地 该电源的电源 该设置的设置

网友G:
看看最小系统板就知道啦  那就是最基本的条件

网友A:
其实木有看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的

网友H:
如果高速电路 得做好防干扰的。

网友G:
不用的GPIO口该怎么处理?设置为输出,管脚直接悬空?

网友B:
不用初始化就行的。

网友A:
不过该连的口就得连上的。

楼主:
哦,明白勒

网友I:
电源,时钟,复位,满足最小系统的要求就行

网友J:
这个在该论坛上多搜搜的,很多这方面资料的。

网友K:
最小系统该具备的都得有

网友L:
必须学习DSP的开发板呢。

网友L:
而且还要学习相关的算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