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on出现问题

楼主(2016-06-26):
以前自己做的68013最小系统的板子 e2prom也焊上了 识别也正常 下载的e2prom也正常 反复焼写过几次 可是今天下午出现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突然电脑检测不到68013了 出现了unknown device  问题出现的前一次下载还正常 power off后 在power on就出现了此问题。

网友A:
八成是串口配置的问题

网友B:
你说的是串口配置的问题,难道串口也会影响设备的识别?

网友C:
你怎么设置的串口?

楼主: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D:
重启下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