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在添加了TIMER中断后会出现不能使用的情况

楼主(2016-06-26):
USB在添加了TIMER中断后会出现不能使用的情况

网友A:
说说现象

楼主:
中断程序如下:
void Timer8_ISR(void)
{
      DAC9_1_WriteStall(43);
}
如果,去掉 DAC9_1_WriteStall(43)那么USB就可以使用,有这段,或者在上面程序添加一个延时程序,那么USB就不能使用?WHY?

网友B:
我也是这种情况啊,我用的是串口,加一个串口发送数据的函数,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