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编程器

楼主(2016-06-26):
自己可以做一个编程器吗

网友A:
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B:
就是51那种芯片都可以用来烧程序的。

网友C:
就是普通的51单片机下载器?这样很简单的网上大把图

网友D:
是啊,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E:
你要写编程软件或者下载软件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F:
来一个液晶显示器的编程器吧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G:
笙泉单片机代理,QQ:3166720948

网友H:
这个应该挺容易的吧,网上很多相关资料。。

网友I:
没做过,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