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2016-06-26):
该电路由三个运放构成,图中电阻值确定,电容值没测,信号从Y-03输入。第一级为跟随器,第二级不知道功能,第三级应该是运放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那位大神知道第二级电路什么功能吗?
看不清可以下载附件。

网友A:
第二级好像是个带通滤波器功能。

网友B:
第二级是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好像是个带通滤波器功能。

好的,我看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是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嗯,好的,我找找资料

网友C:
从R141至R145是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

网友D:
貌似就是一个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R141至R145是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就是一个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