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S_K22 ADC 测试问题

楼主(2016-06-26):
K22 KDS1.0.0提供了3个ADC测试案例,打开程序看都可以从UART0输出,但是连接上串口助手没反应,这是为什么呢,官方的例程应该是没错的吧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不稳定吧。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B:
直接烧的原版的例程呢?还是自己移植的呢,官方的程序应该是没错的

网友C:
会不会是编译的问题呢, KDS1.0.0没用过,你可以用IAR或者MDK试试

网友D:
仔细看看官方的教程,会不会是你接线的错误呢

网友E:
我记得官方提供的是SDK2.0的编译环境,是不是由于编译环境的不兼容而引起的呢?

网友F:
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我用的STC的调试软件和别的串口助手,别的经常被搞死,推荐用STC的,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G:
你用示波器在TX/RX的引脚抓波形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因为程序而引起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用示波器在TX/RX的引脚抓波形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因为程序而引起的了

ADC 的电压为啥要大于2.4V呢,我记得低电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I:
在线debug,单步执行,如果是程序问题的话,就会被卡死的

网友J:
串口通讯时最简单,最基本的了,你多调试几次就OK了,耐心点。

网友K:
可以换波特率试试,最好每种波特率都测试过去,有好多次就是因为波特率问题引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可以换波特率试试,最好每种波特率都测试过去,有好多次就是因为波特率问题引起的 ...

我的波特率是按照串口初始化来的,应该没错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的波特率是按照串口初始化来的,应该没错的

这个不一定的,主频有时候也会影响波特率的,最好实际测试才知道

楼主(2017-04-25):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官方提供的是SDK2.0的编译环境,是不是由于编译环境的不兼容而引起的呢? ...

我觉得和这个编译器确实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