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识别到unknown device

楼主(2016-06-26):
68013A不接EEPROM时,电脑可识别EZ-USB,EEPROM-MISSING,Cyconsole软件可读取器件VID=04B4,PID=8613,但是加上EEPROM后,再重新上电,电脑识别到unknown device,因为固件中对PD1脚不停取反,此时示波器观察PD1脚有方波,说明FW已经被以C2模式下载到68013A的ram中。

网友A:
C2模式,是下载到I2C EEPROM的, 确认启动时是否从I2C启动的

网友B:
I2C的SDA和SCL需要2.2K上拉。

网友C:
同时确认你的I2C EEPROM首地址的值是0XC2,后面跟着VID,PID。。。

网友D:
建议你看看设备管理器的unknown device里面是否有VID,PID信息。

网友E: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现象是在XP系统下连接设备可以正常识别,

网友F:
还有什么现象

网友E:
但是断电时连接设备然后开机则不能正常识别,请问有遇到的吗

网友F:
还真没遇到过、、、

楼主:
嗯,结贴了,周末愉快